接到一台联想SL400,不开机,拆机,发现51120发热,如何入手维修

楼主(2012-02-24):
接到一台联想SL400,不开机,拆机,发现51120发热,如何入手维修

网友(点评):
热到什么程度?电源管理芯片稍微发热是正常的。你先查下51120的工作条件。

网友:
51120发烫,后级可能有烧的元器件,才导致51120发烫

网友:
建议送到笔记本专业维修处去吧

网友:
你还是拿到维修的地方去修吧

网友:
51120  线性输出负载短路

网友:
换一个主供电芯片再说呗

网友:
5楼说得不错,你查一下线性输出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