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350闪屏通病,用LP133WX2 TLA1替换为何点不亮

楼主(2012-02-25):
接修一台联想V350(集显)闪屏的毛病,确定这就是传说中的V350闪屏通病,原装屏是奇美的N133I6-L0A(是采用LED背光技术的液晶屏),如果仍然更换原型号的奇美屏,可能用不了多久还会出现同样的毛病(已经很多用户有这样的经历了),所以决定用同规格的LP133WX2 TLA1替换,可是奇怪的是屏买到手后换上去却点不亮,再换回原来的屏又可以显示,反复试过几次都这样。我想请教各位代换过这个屏的师傅,你们也碰到这样的现象了吗?最后怎么处理的?我在淘宝上看到其他买家都是买回去一装就OK,怎么到我这儿就不行呢?我怀疑我收到的屏是个坏的。我觉得我人品没问题啊,呵呵!先谢谢各位帮忙!我会再弄一块屏换试试看,有结果就来反馈。

补充内容 (2012-3-18 18:20):
这个笔记本已经弄好了。之前买的LP133WX2 TLA1和B133EW05 V.0装上去点不亮,我把笔记本拿到卖液晶屏的人家换屏反复试过了还是点不亮,最后是在淘宝上买了一块原配型号的奇美N133I6-L0A装上去才OK了!

补充内容 (2012-4-21 07:32):
后来换上的二手奇美屏N133I6-L0A也出现一处地方有竖条闪屏,又把屏退了,换上一个新的LP133WX2 (TL)(D1)就OK了,大家如果也有碰到这个机器的就用它替换吧。

补充内容 (2012-4-28 20:07):
这个问题已经完美解决了,为什么标题前还有[求助中]3个字呢?怎样去掉呢?论坛里曾经也有人换屏后发现是暗屏,可最后都没有回馈是怎么解决的,也有联想维修站的人用申请到的AUO的屏代换,但是需要处理一下才装得进。

网友:
不兼容,你在换个屏看看,挑屏

网友:
谢谢2楼的回复!你说是不兼容,让我再换个屏试试,再换这型号的屏(LP133WX2 TLA1)难道会兼容吗?你们碰到这个情况的说说最后是不是就这样解决掉的?我担心如果买回来又不兼容,每次退货就又要帖22元运费呀!我们知道原装屏既用不长货又紧张,有哪位知道有100%兼容的型号并且更换起来不费事的吗?

网友:
换个屏上的码片试试。但我想N133的屏不会是闪屏的

网友:
现在这台联想V350又找一片LP133WX2 TLA1和一片B133EW05 V.0上去试过都是点不亮,但是只要插上原屏N133I6-L0A就每次都能显示,可是原型号的屏不是容易闪屏吗,所以现在又不敢买,大伙儿帮帮忙,看看有改良屏卖吗?

网友:
这个联想V350G是集成显卡,联想V350A是有独立显卡的,所以V350使用的原装屏可能是2种,一种就是这个奇美N133I6-L0A  分辨率是1280*800,另一种大概是LT133DEV4A00   分辨率是1366*768,不知道这2种屏的外框是不是一样,这2种屏是不是可以互相代换?

网友:
B133EW05 V.0
可以代换,代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