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脚DVD电源块4060资料求助

楼主(2012-02-25):
今天修一台DVD录音机一体机    电源块4060损坏          因找不到配件    只好用7808   和7805   串联后得到5伏 可以使用         但7808  和7805 发热很快               加散热片后       还是很烫        试机一小时能耐住         但不知是否保险                    求助各位高手给予指点

网友:
这个没有修过不知道呢

网友:
act4060
4.75~20v电压输入 2a内置功率mosfet降压稳压器 。2a输出电流,最高95%效率,4.75~20v输入范围,1.3~18v可调输出,8μa关断电流,410khz固定频率 ,具有过流、短路、静电及过热保护特性,sop-8封装。

可替换MP1410,MP9141,ACT4060,ACT4065.CP28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