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如何破解TP路由密码问题

楼主(2012-02-25):
关于如何破解TP路由密码问题,是高级加密那种,就是WAP-PSK,在网上找了很久到现在也没有找到相关破解方法,有没有高人破解过呢,我说的是用软件破不用硬件?请指点!!!!!!!!

网友:
自己按照说明书上的一步一步的来就能破解了

网友:
暴力破解基本无可能,要不用字典试试,可能性也十分低

网友:
现在已经不太可能被你破解了。

网友:
很难啊,我取了握手包,解了一个月也没解出来,用字典的

网友:
从没成功过

网友:
那是因为字典里没有那个密码,只要有一定可以破解出来。字典里的密码是列举的,如果没有列举到那是破解不出来的。

网友:
只有用用字典才有可能,大约2-7天才能跑出来,

网友:
WAP密码必须要字典的,破的几率很小,LZ可以研究下BT5。

网友:
没有 软件 破解 的 ,只有 无线蹭网卡 可以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