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管子代换各位大侠大哥大姐们快来支招,先谢过!

楼主(2012-02-25):
这是等离子电视42V5Z板上的一个场管,请问可以用什么管子代换,知道的请帮忙告知下,小弟在这先谢过了!

网友A:
找个一样的,你测测不就知道了

网友:
各引脚的定义是啥啊,,你找个定义一样的就对了啊

网友:
应该是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一样的,你测测不就知道了

能找到一样的就不问了,呵呵

网友:
取下来量就知道了,在上面有时量不出来的

网友B:
建议最好是能找到原芯片引脚的定义,在找相同定义的试就算不行也不会烧东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建议最好是能找到原芯片引脚的定义,在找相同定义的试就算不行也不会烧东西

嗯  刚查到是一个二极管,但不知道普通的二极管能不能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  刚查到是一个二极管,但不知道普通的二极管能不能代换

在电路中起什么用的稳压的?这种管子能找到代用的

网友:
肖特基二极管。400V6A

网友:
你测量二极值,看是2XX还是4XX-5XX的.
2XX是快恢复,4XX-5XX的是普通
耐压和电流你看电路就行了,真搞不清楚的就上个快恢恢400V 5A的了保险
不过这种管子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