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出现黄色警告怎样修

楼主(2012-02-25):
我的一台电脑C盘坏了首先出现的是什么不能读取数据启用什么记不得了,不能开机了,拿下硬盘接到另一台扫描硬盘发现2条黄色警告,请问能不能修复?用什么工具修复,怎样修复?

网友:
用MHDD扫描一下,看有没有坏道

网友:
用MHDD扫下,然后把有问题的屏蔽

网友:
就是用的途中突然出现不能读写数据然后就蓝屏,出现一版英文,一切操作失控,强制关机再开开不了

网友:
错误扫描没发现问题

网友:
扫描挺好的牙,应该没什么大问题,MHDD的ERASE操作一下,重新分区做系统看看。

网友:
我把那个有问题的硬盘接到另一台电脑上打开那个有问题的C盘有个红色的叉显示:无法访问,文件或目录损坏者无法读取,然后有个确定符号

网友:
不会是没人见过吧?

网友:
老不死的菜鸟

网友:
快来真的是没人会修这样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