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D620 CPU不能全频

楼主(2012-02-25):
D620 运行起来速度慢,CPU不能全频,只能运行在一半的频率上面,电池和电源都换过,系统也做过,电源管理里面也调了都不管用,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cpu

网友:
这个bios刷一下,

网友:
换个cpu试试看

网友:
什么叫做不能全频啊

网友:
bios刷过了 CPU也换过了 还是一样
同意楼主:
5.0
firzh
同意楼主:
进系统慢? 硬盘换过?

网友:
BIOS 设置SPD没。

网友:
以前遇到D620也是奇慢,换板也没解决.

网友:
装dell的电源管理软件

网友:
DELL适配器要求严格

网友:
对请使用原装充电器试试

网友:
看看BIOS里面 有没有节能这一项,,,设置 禁用

网友:
先换个原装适配器试试,另外注意下bios信息,对适配器功率识别是否正常

网友:
查DELL的主板电源头的 PS_ID_IN信号

网友:
哥们是不是天津的 呵呵 如果是的话 Q我 告诉你怎么弄

网友:
我之前遇到过TCL的机器。也是运行一半的频率。后来刷了bios后进入bios在进行默认设置。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