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19寸液晶显示器 这种情况如何下手

楼主(2012-02-25):
图中白色光圈为闪光灯
三星19寸 先是花屏 ,后来 压一下排线 重新插入后显示为一白条  里面有RGB 三色
不知如何下手?还请各位高手支招!!

网友(点评):
我遇到过一次这样的毛病的显示器,最后确定是屏坏了

网友:
你自己有没有检查一下看看呢? 有没有换板点这上屏看一下  是驱动板的问题 还是屏的问题?

网友:
1.屏线——2.驱动板(包括MCU)——3.屏

用代换法逐一排查,就找到问题所在了。

网友:
看看各个供电,,

网友:
带换一下,一一排除

网友:
用一套好板点下就知道哪里的问题了

网友:
先点屏 确定故障

因该是屏的问题
同意楼主

网友:
屏坏了,可以外接电源和高压条,万能驱动板点屏看看

网友:
看情况极有可能是屏问题,先用好的驱动板试看啊

网友:
用套板点一下,很像屏故障

网友:
我觉得像是屏线的问题 或者是屏的屏线部位虚焊 看着屏按按试试 看看有正常的时候吗

网友:
像是屏线接触问题,。。。

网友(点评):
楼主,应该是卖屏线的吧!

网友:
先测电压, 前天刚遇到一个电源板问题的现象类似.

网友:
屏线的问题吧。可能有氧化的地方或短线了!换根新的吧。

网友:
看样子像是屏坏了,点屏看看

网友:
先换通用板试一下,确定是不是屏的问题。。
   不是的话,就把驱动板的排线用橡皮擦一下。。。

网友:
屏点亮接信号看一下,不行用通用驱动板点一下就能确定位置了

网友:
先换主板,屏线试试。确定是不是屏坏

网友:
HSD 屏 看一下 Y轴 接口 以及 DC 问题

网友:
打一下屏线的上LVDS信号,看看,有没有波型
要么换个通用驱动板,试度屏是好是坏

网友:
旁边的小排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