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40短路

楼主(2012-02-25):
插电待机0.45,拆机发现网卡南桥发烫,3v  ,5v正常不过阻值很低100多,下了网卡后待机0.25.不对南桥发烫,取下南桥,待机0。15,晕这应该是雷劈的啊 怎么南桥下了还短路哦,那短路一会儿待机就正常了,准备把南桥值个球装上去了 ,有谁遇到过啊帮个忙啊

网友:
你这是漏电,后级还有烧的,找个图纸查查

网友:
电击法试下,不过要先找出短路点

网友:
先别着急上南桥 待机0.15肯定不正常呀

网友:
这个还有电容烧坏了,仔细查一下..

网友:
修好了没那的事呀

网友:
友友来 让阳哥看看

网友:
先把已经确定好的先换上再看看!!

网友:
待机电流这么大,断开后即排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