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10B网卡不连接维修

楼主(2012-02-25):
故障机器:HP compaq 6510b
故障现象:系统下网卡识别,可以安装驱动,插网线没反应,始终显示本地网络电缆被拔出。
维修过程:
                 重新安装驱动,查看MAC地址。排除软件故障。
                 拆机外观检查,此机网卡数据泵处有烧过的痕迹。拆掉数据泵后测量线路无断路。打值到网卡,8根数据线,数值同样。准备更换数据泵,找不到替换型号。(不知道同样脚数的是否通用,猜测应该不通用,拆掉的原机上的里面有4组电感线圈,拆料板上的,里面只有2组电感线圈。)
                 问老师说能飞线解决。

图中上拉电压该怎么接呢。找到料板上的数据泵。把TD和MX信号线直连。又把料板上拆下来的数据泵焊一边。(上拉的这一边)

开机测试,(正好有给网吧装的无盘服务器)

故障解决了。(由于时间原因没有验证数据泵是否通用,我感觉应该可以。有同样故障的可以试试,数据泵是否通用。)

网友:
数据泵?楼主说的是那个电感吗?

网友:
四进四出,飞线可以.

网友:
好厉害啊 高手学习了

网友:
我有一块一体机的主板故障和你一样的。。 插上去 也没有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