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R45 抓狂中

楼主(2012-02-25):
昨天客户送来BENQ R45说正常使用之后再次开机屏幕不显示  开机检测 显卡损坏  拔掉显卡 更换10年的631 。加点电流到0.67A之后掉电,然后反复加点掉电。测量主板没有短路的地方,加点之后测量1.8V和1.05V   3.3V 5V有电压  其他没有电压

网友(点评):
CPU没电压?

网友:
显存有没有虚焊啊

网友:
我是初学者,不了解,关注中。。。

网友:
你在换显卡之前掉电吗   如果不掉的话还是你显卡的 问题

网友A:
显卡还是没做好!!!

以前都不掉电的,换上新显卡之后就掉了,很明显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显卡做短路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还是没做好!!!

我都换了好几个显卡了

网友:
楼主再检查下bga过程中是否影响到了其它元件,看样子cpu复位应该不正常,是否影响到了北桥

网友:
别找显卡麻烦了,在做要掉点了, 既然掉电 就按照掉电的维修方法来,
供电的PG 有没OK  CPU供电开启有没OK 复位有没OK 有没POST
表慌嘛~~~

网友:
还做显卡的过程当中出了问题,仔细观察一下主板有没有鼓包啊

网友:
北桥,,没问题,,没掉件,,??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CPU电压都没出来,应该显卡没做好

网友:
楼主不妨装机后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