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升级cpu遇到麻烦~

楼主(2012-02-25):
现在u便宜了,我就花了80元买了一块主板能容许的最高p4 3.2的u 想给我妈的台式机提提速度,她用的cd2.8/256/533 主板是联想精英代工的sf1/648fx a    但是升级u后卡在verifying dmi pool data,
我查了一下bios版本是 sf1/648fx b2 02/17/2004b   大小512k的
我想着刷了bios以后是否会改善这种状况
就到esc下载了bios,256k 容量不同,用awdflash无法升级bios
郁闷
后来转给维修人员后
给我更换了cd2.1/128/400的才可以正常进入系统

本来是想升级的,最后竟然降级了
维修店也没有办法 说是因为我板子超频,但是我看了bios并没有设置超频

所以前来请教各位高手,先谢过了

补充内容 (2012-2-26 09:56):
有没有大侠提供最新bios一份 53502096@qq.com 不胜感激~

补充内容 (2012-2-26 18:28):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现在无奈换回c2.1后,进入系统竟然内存不能reader,再打开一个下载的2003年的bios文件竟然闪退l~

网友:
BIOS不识别CPU代码,更新BIOS一般可以解决,原因是你没有找对BIOS。所以刷不上去

网友(点评):
多谢,就是找不到更高版本的cpu

网友:
升级BIOS吧

网友:
同意前两楼  升级CPU最好先把BIOS刷到最新 以保证稳定性和故障率

网友(点评):
多谢,找不到最新的bios,我这个已经是2004年的了

网友:
下载BIOS前还得看清版本说明,不见得新版本BIOS就一定会支持更多的CPU

网友(点评):
嗯嗯,还没找到比这个更新的bios~

网友:
我还不会刷Bios有空就学学

网友(点评):
主要是找不到bios

网友:
估计老版本也不会有了,还不如直接升级换代吧。

网友(点评):
换一个新的主板? bios还没有找到更新的

网友:
把BIOS刷到最新.

网友(点评):
嗯嗯,不好找啊

网友:
有没有大侠提供最新bios一份 53502096@qq.com 不胜感激~

网友:
升级CPU最好先把BIOS刷到最新 以保证稳定性和降低故障率

网友:
P43.2的总线是800的吧。你的板子支持800总线不。

网友:
支持的,这个板子支持400、533、800的
是精英代工的
但是精英原BIOS是256k的
我下载了一个rev 1.1  2003年的,刷完以后还是verifying dmi pool data

我找了两天找不到更新的bios了

网友A:
P4 有很多,主板支不支持你换的那种架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4 有很多,主板支不支持你换的那种架构?

Socket 478
这个cpu 是800mhz
我的板子支持800的
劳烦请问您说的架构是哪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ocket 478
这个cpu 是800mhz
我的板子支持800的

       P4有三种核心:Willamette、Northwood和Prescott,这个搜一下就有了;威拉姆特是早期的,478接口的648FX可能只支持北木核心的P4,如果你买回来的是Prescott的(二级缓存有1M和2M的)那就用不了,具体要看官方的主板说明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4有三种核心:Willamette、Northwood和Prescott,这个搜一下就有了;威拉姆特是早期的,478接口 ...

谢谢 这个p4的二级缓存是1M

不过联想出的这个说明书很简单啊
没写这个东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 这个p4的二级缓存是1M

不过联想出的这个说明书很简单啊

你用cpuz测一下原来用的CD2.8的核心就可以知道了。是北木的话就应该用P4 3.0C或3.2C,如果是Prescott(就是你后面升级的P4 3.2E),只能说明是主板BIOS的原因了。

网友(点评):
北桥 648fx 南桥 sis 963l

网友:
478针的奔四能比赛扬快的了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cpuz测一下原来用的CD2.8的核心就可以知道了。是北木的话就应该用P4 3.0C或3.2C,如果是Prescott(就是 ...

原来的cd报废了,不知道什么原因装上黑屏不能自检,所以只能降级用cd2.13了

网友(2012-04-12):
继续不懈的寻找新bios

网友:
奔腾4二级缓存一般1M~2M。90纳米的工艺,你这个是65纳米的,超线程吧。
一般赛扬D二级缓存256K,90纳米的工艺。
赛扬D356二级缓存512K,65纳米的工艺,温度低点。
选择奔4就对了

网友:
找官网应该有的啊

网友(点评):
木有啊 那个是256k的

网友:
谢谢,但我这个为什么不行呢
目前寄希望于bios上
不过一直找不来更新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