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28不开机问题

楼主(2012-02-25):
接到同行拿来的海尔海尔T628说不开机了。。上恒流源调好电压19V,当面测机发现恒流源电流读数无,电流指示灯一闪一闪。同时电压在18到19V间变动。有短路呀。拆机后发现细心观察主板发现USB旁边的一个电容烧爆了。呵呵,这么容易找到问题点了,有点小高兴。烧爆了不知道电容值多大的。只好到板料上找个大小一样的有极性电容换上。测下对地值。800多,可以说对地正常了。然后又测了各电杆对地数都正常。再次接上电源,嘿嘿,待机电流出来了,0。02A按上电源开关能触发电流跑到1。1A后不动了,几秒后电流掉到0。6A 。。。闷。关掉电源,又重新开机一次。还是老样子。1。1A常理应到显卡了。可1。1A掉到0。6A一直不动就有点郁闷了。在电流掉到0。6A时测了下各电杆电压。发现内存电压1。8V有。显卡1。02V也有。3V 5V也正常,桥的供电也正常的。只有CPU供电无。看了下cpu供电IC是isl6262A的。没事看论谈时看到大家说这个isl6262A容易坏。还容易空焊,好吧先加焊下看看再说。结果还是一样。电流上到1。1A几秒后掉到0。6A 。没办法找来图纸找到PU6为isl6262A测的48PIN 3V3有3.3V。20PIN VIN有18.9V  22PIN VCC 有5V,
44PIN VRON有3。2V 哇哦。供电有。开启信号也有。没的控制信号输出,拿掉CPU上个假负载开机检到CPU主供电1。45V 复位1。02V 好的信号1。02V 基准电压0。65V 时钟有0。15V 。这样看上去isl6262A好像没坏。。。。之后又上CPU拆掉内存开机试了下。哦哦,电流上到1。1几A怪了不会掉到0。6A了。测下CPU供电0。9V  好像不大对吧。怎么才0。9V呢。INTELCPU的。0。9V供电。看家看看是isl6262A坏了吗?isl6262A芯片发了还没到。等换上去看看再说

网友:
0.9V正常的.

网友:
最大电压才到0。9V不正常哦。。芯片到了。我换上isl6262A后就正常了。CPU电压到1。12V 这鬼海尔电流真大。电流跑到1。7才会显示。独显的。。

网友:
不加CPU最大电压才到0。9V是不正常的。

网友:
  虽然这个IC爱坏,但是只提供参考。/不要盲目定论

网友:
6262A ACER的机器原因坏,4736

网友:
思路挺清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