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ZV5000 CPU 掉电啊 急救。

楼主(2012-02-25):
HP ZV5000 上 CPU 就掉电   机器能亮个 1-2秒。。。就掉了

网友:
ATI芯片组的那个大本子吗。

网友:
拔下4PIN线看看是不是U电短路了

网友:
对 , 就ATI 的那个芯片 CPU热的烫手、、、

网友:
对啊, 就是那个  现在脑袋都大了 我把主板都换了 都那熊样。。。 奶奶滴熊 不知道哪入手了 感觉 U 热的夸张。

网友:
电流到多少,,换CPU了没有

网友:
电流挺正常的,CPU 换过 4个了  都一个问题  。 有的时候就彻底触发不了  指示灯闪烁一下就灭了  已经能正常亮机了。就是亮不住

网友:
先刷个BIOS看一下好不好,这种就是常见的"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