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C-MX/GBL 开机没复位

楼主(2012-02-25):
一块华硕P5GC-MX/GBL 开机没复位,CPU电压内存电压南桥和北桥电压都正常、、IO换过一样、、请问是不是问题、、时钟也是正常的

网友:
压下南北桥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都是一样、、南桥我都换啦!问题还是没有解决、、郁闷中

是复位灯常亮么?  跑下灰线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复位灯常亮么?  跑下灰线看看

是的、、好先试下、、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复位灯常亮么?  跑下灰线看看

你所说的灰线怎么在我那块板是空脚的,完全没有阻值的,把电源插口拆掉也看不到有线、、我测其他的板有阻值的。。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所说的灰线怎么在我那块板是空脚的,完全没有阻值的,把电源插口拆掉也看不到有线、、我测其他的板有阻 ...

华硕有专门的开机复位芯片 忘了说了  所以一般主板的灰线PG 在华硕上是没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有专门的开机复位芯片 忘了说了  所以一般主板的灰线PG 在华硕上是没用的

晕、、、那这个现象是什么问题,怎么下手哦、、

网友:
北桥你也做了么?  你说的电压什么的都出来了 就是没复位 我觉得还是桥的问题大

网友:
有图纸的话跟着时序修...

网友:
看样子好像北桥

网友:
应该是没有时钟吧!时钟开启脚应该不对

网友:
呵呵,清理一下cpu座,有很多问题是座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