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几天接到T410维修怪事

楼主(2012-02-25):
上几天我接到了一台T410的机器,故障是开机白屏没有信号,外接正常刚刚开始怀疑是上半部分有问题于是换了块屏上去亮了侧机器没有问题就叫客户换屏,客户同意换屏了。客户取走以后,没有一天噩运来了。客户又来了这次是花屏了,外接正常上屏故障是花屏是有点绿样色一条一条的和分屏。这次找了几块屏都是一样花屏。进系统就花,外接正常。我都郁闷了,于是叫客户留机器。客户同意了,接下来就有慢慢修了换屏线还是一样。接下来就只有做显卡了,没有办法了。于是说做就做,上BGA做显卡是灌胶的,费了很大功夫取下了重新植株,坐上去,一看傻眼了,现存全冒珠了,没有办法只有一颗颗的拔掉重新做了。费了我一天的时间,做好了上机测试亮了。进系统还是花,外接正常,天啊怎么回事啊。于是陷入了僵局了。这个时间是不是系统有问题啊,就抱着试试的方法,换了块硬盘做系统,正常了。真是还是第一次遇上。是系统花屏,以前从来没有遇上过,为什么外接她是正常的啊,上屏花。有没有朋友遇上过这种为题啊。

网友:
我以前在台式机上遇见过

网友:
以前在台式机遇见过他是在BIOS下正常的  认硬盘的时候就在屏幕的上面出现花屏的显现。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一个系统花屏引起。。。呵呵  LZ不够细心。

网友:
还好你没把板做死。

网友:
还真难想到是这个问题

网友:
显存坏了,换吧!!

网友:
怎么就不考虑是显卡驱动问题引起的呢,

网友A:
硬盘引起画屏没见过,有点没道理.

网友:
系统有可能,应该是驱动的原因

网友:
以前在台式机遇见过

网友:
外接花不花呀

网友:
这种修法修死人呀,太想不到了

网友:
罕见的故障 至少我没遇到过

网友:
还是显卡那边的问题把。。。你看看周围的电感有没坏的。。

网友:
见过笔记本 玩游戏花屏的,装驱动就ok了。楼主一下做好几个bga ,挺厉害 啊

网友:
这个情况真是一般想不到啊,真是心细,以后注意啊

网友:
呵呵没遇到过吧
我遇到

网友:
这种问题搞死人啊

网友:
开机不花,进系统花屏一般是系统问题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
直接换板吧,这么难搞的。

网友:
维修的流程就是先软件后硬件,系统、驱动、是第一考虑因素,这个不是大意,是错误……而且还是致命的,要是在做bga的过程中出点意外,那就更好玩了……

网友:
其实是显卡驱动的事儿

网友:
你机器拿走了吗,备份BIOS没有咧,我这里有一个,为什么换了南桥不亮机了,我好机拆开了也不亮了,

网友:
没有遇到过系统问题引起的花屏,现在的故障真是千奇百怪!

网友:
碰到过,和楼主的遭遇差不离

网友:
是显卡的问题,但是有的机器做完显卡需要重新更新一下驱动

网友:
学习了,下次遇到这样的问题试一试

网友:
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以前搞过,同方的,希望问题花屏的,,主板修废,后来定了个新的,故障一样,,问客户后才知道做完系统后花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引起画屏没见过,有点没道理.

我也预到过,客户硬盘分区有问题,害我做了两片显卡

网友:
有些时候有些问题就是很无语。

网友:
这种情况我一般都要先重做系统试试的

网友:
很好的经验啊!学习中!

网友(2017-09-02):
还真难想到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