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一HPV3000的笔记本集成显示卡的 开机报警加焊了下北桥自动上电

楼主(2012-02-25):
求救 ,一HPV3000的笔记本集成显示卡的 开机屏亮下黑屏报警有时能开机进系统正常,现在加焊了下北桥自动上电掉电再上电反复,电流到0.2就掉再上电,请高手指点。

网友:
晶震起震了吗,电压的输出控制MOS开启了吗??

网友:
跑到0.2不跑了 说明各供电电压没有开启,先检查各供电电压,修好在说。

开机自动开启,这个见的不多,上次一台是BIOS没电池了,  你可以按照时序检查,可能是某种动作符合高低高使KBC 发给了南桥,发出SUSB。

网友:
v3000自动上电正常,估计楼主加焊后,主板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聚成 北桥是不是做 短路了,要不换个试试

网友:
这个问题 我常遇到,所以 凭感觉 就告诉你了,误打误撞,见笑!

网友:
加焊,造成哪儿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