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如何快速,显示系统的简单配置?

楼主(2012-02-25):
XP系统:右击--- 我的电脑---属性。就可看到简单配置。有个朋友不懂电脑,代他问一下:win7如何快速显示系统的简单配置?
如果看具体配置,就是用360卫士的硬件检测吗?望朋友们指点,谢谢!

网友:
鲁大师一安不就看的到了

网友:
非常感谢1369915307 师傅指点!有象“XP系统:右击--- 我的电脑---属性。那么简单地显示,win7系统的简单硬件配置?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
控制面板里面

网友:
一直没深入研究win7

网友:
我给你说个最简单的。按住WINDOWS健+BREAK,就可以显示电脑属性了

网友:
win7也有吧 在属性里

网友:
我记得有个 高级设置进去 就看到 具体配置啦, XP像你上面说的 也就看到 内存和系统+U,硬盘和显卡,声卡,网卡,还有一些其他的 看不到啊。

网友:
右击计算机-管理-设备管理,试试。

网友:
开始运行,dxdiag

网友:
这问题没必要在这发表吧,节约基地空间

网友:
hh    教你一个最简单的 方法   百度去     有事 你找百度啊   @

网友:
楼主没用过Win7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