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过热重启

楼主(2012-02-25):
最近电脑莫名重启,反复查找后发现cpu温度高达95°,cpu占用不到10%,而且散热器又不觉得很热,加了导热硅胶也不能解决。请高手指导

网友:
把风扇改成常转

网友:
放放电,换个风扇

网友:
是使用一段时间达到95度,还是开机都是95度?

网友:
入BIOS把CPU的电压调低一点

网友A:
不会是电源带载能力不足引起的吧?检查或者换新的电源试试看。

网友:
看看是什么CPU 你买风扇的时候告诉人家   要是925的U上一个10块钱的风扇能起来就不错了   风扇大些没有问题  就是多用点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电源带载能力不足引起的吧?检查或者换新的电源试试看。

有空换电源试试,没辙了

网友:
是不是温控失灵了,CPU没那么高,他检测出得是高温度,还有360的温度检测不太准,40度那测出是80度

网友:
准是AMD的CPU ...!!!!!!

网友:
是风扇不好吧   不导热

网友:
换风扇吧,我也遇到过

网友:
台机还是笔记本啊,这个应该说说吧

网友:
是使用一段时间达到95度,还是开机都是95度?

台机还是笔记本

网友:
温控出问题咯

网友:
肯定是cup风扇的问题啦 。。看看感觉一下风扇的速度有没有异常。。

网友:
CPU温控传感出了问题。更换传感器即可修复。

网友(2012-06-20):
我最想问的是温控器在那里

网友:
同问 温控传感怎么换?

网友:
什么平台的机子?AMD的话应该是铁盖里面的硅脂干了

网友:
可能是传感器有问题,是AMD 的CPU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