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走到 windows xp就进不去了

楼主(2012-02-25):
   系统走到 windows xp就进不去了,重装系统也不行 ,重新分区再装还是不行。请个位高手帮个忙 。谢谢

网友:
BIOS里所有能禁用的外设禁掉,试试.

网友:
你还是看看是不是硬盘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检测硬盘看有没有坏道,然后查查BIOS 不行刷下BIOS看看 学习中......

网友A:
去掉光驱试下,遇到N台了

如果去掉光驱能行了。就进安全模式把通道改了

网友:
光驱问题的多,拔了光驱一试便知

网友:
LZ试试安全模式,把光驱卸了试试,

网友:
刚修好一台,ACER3680的机子,进安全模式正常。进系统挡在流动条处死机。折机发现是网卡进液,清理了就OK了。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装系统先别加载驱动试试

网友:
是滚动条卡死了吗。。拆光驱看看。

网友:
做纯净版,什么驱动都不要打。就OK了。

网友:
是北桥的问题,你可以试试安全模式可以进系统不。

网友:
扫扫有坏道没  不行刷bios、
  正在学习中

网友:
大多数都是在自检中出了问题

网友:
看看硬盘.光驱

网友:
南桥坏几率大

网友:
我也遇到过挡进度条的,我是换CPU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掉光驱试下,遇到N台了

这个办法最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