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41G开机蓝屏,想不到的故障

楼主(2012-02-25):
早上接宏基4741G一台,故障开机不进系统,自检过完不按健盘不会直接引导系统启动,按下健盘任意健后能从系统分区引导出现XP画面后蓝屏重启。机器为2修机,听顾客说之前维修过显卡。
1、拆机查看显卡没有被维修过,主板没有发现维修过的痕迹,不知道上家维修的什么地方。
2、测试故障现像和上面的一样,用U盘引导系统也得按健盘才能引导,进入PE后健盘和鼠标正常,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像,桌面上的图标会有一个被反复选中,(就像被鼠标点了一下,反复的点,和双击不一样,没有直接打开)。
3、在无计可使的情况下,根据第2步检测的现像,决定拆下健盘测试,发现故障消失,正好有一个健盘代换,测试发现健盘问题。
4、故障找到,但是,进系统后测试健盘发现PGDN和右边SHIFT健失效,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总结,蓝屏进不了系统还是第一次见健盘会引起。以后维修还得注意下健盘。

网友:
没遇到这种情况   学习了

网友:
健盘坏进不了系统还蓝屏的机器我真没见过,干维修7,8年了第一次见。

网友:
还真没见过

网友:
偶然吧,大概是

网友:
有键不能用LZ是怎么搞出来的?

网友:
这种情况的确少见,真是长见识了。

网友:
但是,进系统后测试健盘发现PGDN和右边SHIFT健失效
这个是什么意思,新键盘还是旧的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这样听说键盘还有这样的状况

网友:
有见过开机掉电的是ACER的4520的是键盘的问题但没弄懂为什么  键盘引起南平还是第一次遇到

网友:
第一次听说很好的借鉴

网友:
学习了,第一次见

网友:
倒是第一次听说 呵呵  以后可能会遇到

网友:
技术就是这样积累的
我也遇到一个开机就狂响,还以为是内存报错,但是后来发现是键盘问题

网友:
这样的机子多见于进水,慢慢修吧,想来还是有腐蚀的地方,只是轻重的区别了

网友:
修这么多机器,没遇见键盘引起的蓝屏,进PE能看到故障还好,要是看不到故障的那就不好修。

网友:
修过一个海尔c600的键盘坏,开机不出现海尔的logo,屏幕左上角出现一个横线,一闪一闪,进不了系统,开机一直按f2能进bios,退出重启能进系统,发现上下键粘键,,,关机后在开又是不能进系统, 换个键盘就都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