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W2242ST 屏暗问题

楼主(2012-02-25):
好,这个22寸的显示器4口灯管的,开机显示几秒后就灭,单独接左边两个口测试开机几秒就灭,单独接右边两个口亮都不亮,灯管测试都是好的,这是不是说明是高压线圈的问题?

网友:
先用通用高压板试看灯管好不好,就可以确定是否是高压板问题。场管检查了吗?

网友:
用通用高压板测试过,灯管没有问题,场管测试正常的

网友A:
改个独立的高压板吧!

网友:
第二组的高压有问题,侧该组场管和供电

网友:
把高压线圈拆下来测试了,能点亮灯管的有1566,另一边无穷大,应该还是线圈问题导致,已经订了线圈到时候换好了再说

网友:
测灯管时看看电流,漏电不可忽视,四灯的高压是要全接上灯管才能正常工作的,要不也会保护

网友:
额,确定是高压坏的话,直接改高压就可以了。

网友:
确实是高压线圈故障,更换线圈后排除故障,如果改高压的话要改变电路原来的设计,不太好。

网友B(2012-03-27):
引用 网友A:
改个独立的高压板吧!

怎么改呀?说说方法

网友:
LG 的1942S,1942T,2242T,C222等机型都容易坏高压线圈

网友:
灯管测的是好的也不一定不是灯管的问题,你看看第一根灯管的电流是一样的吗,再用四根好灯管测高压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改呀?说说方法

需要3个工作条件你知道吧?

网友:
换个高压包就可以了,我修了几台了,高压包很便宜的3元一个,一般在本地都有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