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不去系统,logo过后,出现满屏花

楼主(2012-02-25):
今天客户带来一块儿V星的板子,说是点不亮,通电一试原来才知道原来是进不去系统,而且花屏,满屏都是竖道的线条,集成小板以为是内存引起的,二话不说换条内存试试,依旧不行,以为是主芯片的问题,把板子拆出来,坐bga,坐过之后在装机之前全部正常烤会儿机,就让徒弟给人家装机,结果装过之后依旧是老问题,难道不是桥的问题??这下可郁闷啦,就挨个细细致致的查最后查到光驱上,只要不插光驱就正常,光驱也会导致花屏,进不去系统!数据线换好几根都不行吧!

网友:
那你把光驱插到别的机器上看花屏不花屏呢?如果还是花那肯定是光驱问题了吧。

网友:
难道是南桥引起的?

网友:
如果不花,那你查下是不是借光驱线外围的边上有没有更换过电容,重新换。或者有没有插孔,补上几个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