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945PL7ac换完电容经常死机

楼主(2012-02-25):
富士康945PL7ac之前很正常无死机现象,清洁时发现CPU座边的3颗4V680U小电容爆头了,找了同规格的尼康新电容换掉那3颗,换完电容出现进系统十几分钟到半个小时定屏死机,有时候进系统滚动条时定住死机,按重启无效,需按开关键才可强行关机,这故障应该是换了电容引起的,但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求解释求原因求解决方法

补充内容 (2012-2-26 19:13):
继续换电容,从块坏板上拆了三个4V560U的固态电容换下尼康,开机3小时没事,再测尼康电容有880U,见过误差30-50的,同规格没见过高这么多的,只能说是垃圾翻新或者次品了

网友:
换电容,尤其是CPU供电电容,最好一起全换!还有换上去的电容最好也要检查下。

网友:
不会是假电容吧

网友:
那个电容有可能是内存的哦

网友:
这个问题是什么?高手详细点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