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5本子拍了一下就不亮了!

楼主(2012-02-25):
客户在送修到我这里之前,已经送到其他家了。客户说本来是电脑正常,因为其他事情一生气,用力一拍电脑就坏了。把电脑送修到其他家时,别人把本子留下。后打电话告诉客户,是桥坏了,可以修好。客户认为不放心,就不同意维修。上家就说我把桥再换回来。
本子送到我这里,是能够加电开机,电流跳变两下后停在0.96A。硬盘也是坏的,应该是真的拍坏了。桥没有动过。因为老虑到上家可以有埋伏,所以没有轻易过桥。
大家都是高手了,上家会动哪里?还可以下次迅速修复!
电脑
硬盘

网友:
是不是CPU 的问题的呀
同意楼主:
5.0
changhai
同意楼主:

网友:
CPU 的问题
同意楼主:
1.0
黯罗
同意楼主:

网友:
仔细观察一下主办,看看痕迹,如果没有,就应考虑内存,CPU,无线网卡了

网友:
是什么CPU》AMD换个U看看

网友:
哪里虚掉了吧
同意楼主:
5.0
jz1875
同意楼主:

网友:
二修的最烦人了

网友:
呵呵,肯定是动了手脚了

网友:
先看看所有的电压是否都正常。

网友:
内存好像没过去

网友:
直接按一修来修吧,估计上家没拆机,直接先报价,不修就懒得动了,也不一定个个维修的都要这样去搞,
lingleizaoze
同意楼主

网友:
....真是哥难题

网友:
CPU是T4200的,我换T7250的,电流上到0.88停。内存也换了,北桥是PM45的。按客户所描述的,应该是硬盘坏,主板应该能点亮。但目前不过内存。不知道上家采用何种高明手段,看不出痕迹。

网友:
桥也换了,也不行。最后换板子了,估计是板内断线,没得修了。

网友:
那就换主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