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华硕主板掉电

楼主(2012-02-25):
一个华硕的主板点一下开关针,风扇转几下就停怎么下手维修求助。

网友:
放下电,LZ可以强行加电看下芯片有没有明显的发热,

网友:
要么保护要么短路了

网友:
可能是那个元件起保护了

网友:
CPU供电短路了

网友:
桥虚焊 加焊

网友:
在断电的时候看主板的PSON#讯号若为低电平,则一般为主板上的供电部分短路或电压短路造成。若断电后下拉PWRBTN#还能再上电断电,这就要查一下主板的温度保护电路是否有问题。

网友:
呵呵,已经修好了,场管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