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看一下FM4948贴片8角,用什么代替好

楼主(2012-02-25):
有一联想THINKVISION,型号是L1710D,17正屏,没有12V,怀疑是MOS管FM4948坏了,但是手头没有同型号的,不知道哪位知道可以用什么代替?4606手里有,不知道能不能代???

网友:
我不知道但是你可以换个板子试试

网友:
换上去再说

网友:
换上去也不行,找了几个都代替都不行,还是没有12V

网友:
上电源板图,大家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
接口定义谁能告诉我一下也行,不知道哪根是12V

网友:
是今天星期天的原因吗?怎么没人理我?高压板和驱动板都没有针角定义,我怎么找哪个角是12V,要不怎么接通用高压板呀?

网友:
从图片上看,向高压条部分去的两个整流二极管出来的,就是12V呀,向接口去的是5V吧

网友:
12V在接口的定义怎么找?

网友:
终于修好了,是驱动板的故障,重新写个程序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