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945的主板有复位不跑码

楼主(2012-02-25):
有一个945主板,复位正常,但是不跑码,北桥南桥都加焊过,处理器座子是针插得,怎么下手啊。

网友:
什么都正常不跑码就刷个BIOS

网友:
查CPURST# CPUCLk# CPUPWRGD,总线,BIOS....

网友:
问题在cpu这块   换个试试

网友:
可能是CPU座是不是虚了,

网友:
945的板,不是用的775针脚座,是插针座,请问是什么CPU,先确认CPU正常,然后刷下BIOS试试,再用假负载测FSB总线、HUBLINK总线、LPC总线、PCI总线判断做障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