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板上的大芯片损坏

楼主(2012-02-25):
逻辑板上的大芯片怎么判断它损坏。

网友:
这个可以从好几个方面...我就随便说几个..

1-外观........IC烧穿.针脚烧黑的.
2-屏线接口进来的阻值 如:0- 0+ ...1- 1+....2- 2+...
3-IC供电电路......比如IC是3.3供电.刚好3.3又对地短路....一般逻辑板上的IC以3.3V 1.8V.2.3V供电居多.

网友:
楼下接着补充.....

网友:
一般的大芯片损坏都会发烫的,

网友:
这个坏一般为击川,再就是电压正常的情况下换存储芯片还不行就考虑干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