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25):
一个ibm的
笔记本
换完内存,还是死机,清完风扇还是死机求助。
笔记本

网友:
死机的故障先软后硬,系统有没有问题?

网友:
机子型号是什么,换系统换硬盘试试

网友:
重新装个系统试试

网友:
需要把问题说的详细点,死机在那个地方

网友:
怎么死机?到那个部分死机?详细点

网友:
太不详细了,死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