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61PME-S2 主板不过内存,C1-C3-0D循环!

楼主(2012-02-25):
如题,不过内存,桥为单桥芯片的主板,内存工作电压均正常,IO也换过啦!还是不过内存!求高手指点!

网友(点评):
先BIOS後加焊單橋...

网友:
bios刷一下看看先排除bios故障

网友:
单桥的AMD主板桥问题多,同意楼上的意见刷bios先,不行换个cpu试试,再不行加焊桥试试

网友:
AMD的就先换个CPU 试试在说

网友:
这个故障基本上是IO到桥的线路引起的.排除BIOS,没断线,那只有IO跟桥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先刷下BIOS试试

网友:
桥加焊过,估计是BIOS坏

网友:
直接上BGA  想都不要想

网友:
IO有问题,换个试试看

网友:
技嘉的BIOS坏的多

网友:
先加焊    再刷一下BOOS

网友:
先易后难,刷BIOS 换IO 加焊桥,肯定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