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6L 键盘用不了。非南桥,BIOS,IO,断线

楼主(2012-02-25):
请教个技术问题
有个联想C466L,仁宝的板LA-3691P
键盘用不起,接口阻值都一样,换了IO,BIOS,南桥都一样,用不了键盘,触板可以用。。。

网友:
换个键盘 接口吧,

网友:
兄弟,先看看键盘接口啊,跑下键盘到芯片的线路,关键是细节啊、、、、、

网友:
清洗键盘接口,换个键盘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