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

楼主(2012-02-25):
刚来了一V3000本子,花屏,就上BGA机做显卡,做完之后,不显,还会掉电,不知什么坏了

网友:
情况描述得太笼统了 比如说是不是CPU供电出来之后掉电 总之你的情况描述得不清楚不好帮你

网友:
显卡 了爆了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在换一个吧

网友:
对还是显卡,可以先重新植球试试,不行就换芯片!!

网友:
在做值钱确定是显卡故障吗。。。如果不行就换一个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