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不触发

楼主(2012-02-25):
IBM SL410K不开机,查了EC条件,都可以,就不触发,从那开始好呢

网友:
查南桥供电

网友:
南桥和BIOS 一起看看

网友:
我现在的情况 跟你一样,IO的供电、时钟、复位、ACIN、LID都正常了,开机信号也送到了IO,BIOS脚位上也有波形了,就是不触发,现在准备刷个BIOS看看,,,楼主的修好了吗???

网友:
BIOS可能最大

网友(2012-03-31):
刷BIOS吧 需要联系我

网友:
245504786QQ 加我可以传给你

网友:
这机器BIOS很少坏   IO 出问题多

网友:
先刷bios,如果南桥,io工作条件都正常,先换io,在南桥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  应该是BIOS

网友:
只是建议  不一定对    先量一下RSMRST有木有   如果有  用疯抢吹吹南桥   试试  如果木有  刷个BIOS

网友:
最后什么结果

网友:
我这里修好多大都是+5V 对地了

网友:
什么条件都满足就是不触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