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如何快速定位故障以及检修,给新手一个小方向

楼主(2012-02-25):
1待机电压0.00
无待机故障点一般为 保护隔离 系统单元供电故障
快速定位
找到系统供电VIN 测试 19V 保护隔离过, 查系统单元故障
系统单元供电 有供电 自举 开启 上下输出管 等测试点
供电 自举 开启正常 无输出 测上下管是否坏
示波器打上管栅极 看瞬间是否有波形输出。
如系统供电VIN无电压  则保护隔离未过
保护隔离有很多种方式,如仁宝点火回路
由反馈电压来控制导通截至,从而保护后级电路
维修的好了之后检查下后级,一般后级有短路,不然不会触发保护隔离
2 待机电压 0.2以上
高电压待机 为短路
可打各大电感 看是否对地或不正常,故障电感找到后,快速判断故障点的方法为烧机
找到此故障点的公共电,然后飞条红线过去,黑线接地,从1V开始慢慢电压上升
一般电流会快速的上升,这时候用手狂摸元器件,看哪个发烫,对照电路图搞定他
(用此方法烫手,烧机不负责)
3 待机电压 A
此为大短路, 一般为19公共点短路, 或者是供电芯片的驱动电压对地短。
方法为打大电感,找不到就烧,谁发烫把谁给枪毙了。
4 有待机电压 不触发
首先测试开关键是否3.3V已经上拉,
然后测试按下是否有高低高跳变。
如果无电压 检查 3.3V是否OK KBC相连是否短线
如果有电压 按下无跳变 用镊子短接一下地 看下是否触发
如果有电压 按下有跳变 看下KBC是否发出高低高与南桥 是否收到高低高跳变
如果没有发出 检查KBC的工作条件 供电 时钟 晶振
如果发出高低高 检测与南桥通信是否正常,南桥是否发出S3 S5
如果没发出 检查 南桥工作条件 时钟 供电 复位 晶振
如果发出,检测KBC收到后是否开启各个电压

5 有待机电压 触发掉电

首先打各个电感是否正常, 不断的开启,测试各个电感是否有电压(不包跨CPU供电)
检测PG信号是否正常
测试CPU供电开启是否收到开启 一般为其他电压的 PG 或者是PG发送至KBC
KBC发出开启给CPU供电电压

6有待机电压 触发不显示 (无跳变类型)

测各供电电压是否正常  CPU电压是否正常 测试PLTRST#是否收到,测试CPURST是否收到 测试PG是否收到 BIOS CS脚是否发出波形 测时钟电压是否开启
8 有待机 触发不显示(有跳变类型)
看跳变次数,先检查各个供电是否正常供电 CPU测试卡以及内存诊断卡
测试CPU供电 时钟 参考电压是否正常 测数据线 对地组织是否正常
测试北桥供电 显卡供电 参考电压  其他供电什么的都测测
如果都OK  那你就自己想办法吧,我也没啥招。三板斧逼到份上,也得高高的举起啊~~~

---------暂时分析到这了,希望能给新手维修朋友们的维修路上点一跟小蜡烛,让您看前方有点朦朦胧胧的光。---------

技术有限,必有不足,请各位补充,指证。
最后,向前走两步,弯腰90度,各位爷弄些分下载吧,没分下图纸了

网友(点评):
咋有8无7啊。

网友:
抢个前排,顺便喊一嗓子~~~~
招山东地区招个笔记本技师,技术比我好的。要求不高拔

网友:
讲得不错啊 很好的经验

网友A:
没达到楼主 的技术。。。经验无价啊。

网友:
我想去,但没有楼主的技术好,所以不去啦,人贵在有自知之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达到楼主 的技术。。。经验无价啊。

呵呵,扎下去学,超过我跟玩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