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分区软件打开硬盘显示 raid

楼主(2012-02-25):
给硬盘装系统      用ghost   不料到那个选硬盘那一步【用u盘装    所以得选往哪个硬盘里装】      不让选硬盘

用diskgen打开硬盘 为俩个去  一个  是活动分区     33g   一个为raid         而从我的电脑里看有5个分区啊     而且 么有c盘   直接从d盘开始

求解       一般raid都是磁盘阵列   可这只有一个   硬盘啊

网友:
如果你的硬盘没有数据,你可以给分区都删除。再重新建立试试。前提是你的机器里边确定没有安装磁盘阵列卡。

网友:
在主板里关掉raid再试试

网友:
BIOS恢复默认设置先。。。

网友:
如果是笔记本就不好办了

网友:
不要太相信软件,先修复以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具体讲讲     笔记本咋就不好办了呢

笔记本没有阵列啊

网友:
用U盘装系统也不是硬盘对硬盘啊。第一步你就错了。应该是还原镜像文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没有阵列啊

那有没有破解之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有没有破解之道啊

移动硬盘装系统,很难,据说要主板支持才行

网友:
没遇过,学习了~!

网友:
移动硬盘装系统只要BIOS支持,通常都可以,试过,

网友:
给分区都删除。再重新建立试试

网友:
低格啊  看能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