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显示器遇到的怪问题

楼主(2012-02-25):
今天接了个飞利浦的显示器   型号是HWS92201   从此让我纠结的事情开始了         开机白屏,换了一套HP的可以点亮正常显示,初步判断驱动板坏了。拆下驱动板。量一个三端稳压器不正常,下面为图        型号为210121DA   G50181    我百度了半天都度不到这个型号。测量第一脚调整脚经过两个电阻接地,电压为3.3V    第二脚电压为0    第三脚电压为1.72     。怀疑坏了,就用了一个1117换上,测试显示器工作正常,可是1117的脚也是一脚3.3  2脚为0   三脚为1.8    晕死了,以后我要靠什么来判断三端稳压器的好坏啊

网友:
有人来正解吗,我想听听!

网友:
你把原来的再换上试试

网友:
呵呵 无法解释

网友:
测量错误!

网友:
确定测量没错误,1  2   3   脚我还是分的清的

网友:
不清楚,等正解

网友:
呵呵   楼主可以把原来的换上在试试

网友:
两个测量区别是,旧的第一脚阻值为180,换1117阻值为520

网友:
这个好判断啊。3端稳压。一般都是( 进电 地 输出) 进5V 输出有3.3. 2.5 1.8v 而且很多管子都写了输出多少V的

网友:
关键是老师教的时候是1为调整,2为输出,3为输入,为什么我量起来1为3.3  2为0v    3为1.8v    却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
那两个电阻是调节电压用的 你用ADJ的117

网友:
维修不就是替换掉坏的东西.怀疑是它的事.就拿下来试试.再换回去如果还是白屏,就说明它的坏的.有时候这些软毛病,很烦人的.

网友:
可能你遇到了传说中的软击穿。

网友:
修好就是硬道理

网友:
等待 正解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