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啦! M2N68-AM SE 复位不跑马 4秒掉电。。。。

楼主(2012-02-25):
如题, 不插12V 不掉。 这个华硕的 应该是不跑马就会掉。 压桥无果 刷BIOS 无果 换IO 无果。 各供电正常。。 求思路 。

网友:
看下 CPU几路上下管一定有对地的啦。。

网友:
查12V  12V很好修的  慢慢来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坏了吧

网友:
这板应该是单芯片的吧。如果是应该是芯片的问题,华硕有很多板如果不跑码就会掉电的。

网友:
加焊桥,这是通病

网友:
加焊也好不了

网友:
换个·CPU试试··CPU不兼容的话 也会有这个问题的··

网友:
查一下内存供电,内存供电有问题会这样

网友:
ASUS  940主板好多都有这个问题呀。但到现在都还没有一个解决方法

网友:
重新做一下桥吧  今天我也修到一块这个板 重做桥就好了  故障跟楼主的一样

网友:
加焊看 不行换个单桥芯片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