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看下

楼主(2012-02-25):
Q22是不是给K8主板用的总线电压?VLDT。,桥有电压输入,确没有EN输出和控制LM324的高电平输出。导致第5脚对地短路。使Q22 S极没有输出。那我的主板桥是不是100%坏了?

网友:
不太明白啊

网友:
看的有点晕!

网友:
EN 脚没有输出,明显VRM没工作啊。EN 是它的启动条件。Q22是不是总线供电你可以上假负载,跑线的。自己能画图,比我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