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接绿黑线,电源无反应

楼主(2012-02-25):
有一杂牌电源,为494+339组合。高压部分正常,两大电容间各为160V左右。辅助电源部分正常,输出5.13V。短接绿黑线无任何反应,各路输出为零。在未短接之前,494的12脚有12V供电,14脚有5V输出,4脚为高电平,8、11脚2.3V,短接后变为1.52V,同时4脚电压变为低电平,请教再如何查?

网友:
那是电源坏了!!!!!!!!!!!

是同意午夜梦回的话!
同意!呵呵
纯属废话。

网友:
检查推动电路,以及主开关管基极的元件。

网友:
换个电源看看

您的意思是:我上面的话都白说了??我是想修这个电源哦。您没有看清吗?呵呵

网友:
         我也是刚学修电源。等待高手回答。

网友:
经查推动电路,一只三极管三个极近似短路,型号945,造成推动电路不工作,故而无输出。换掉一切正常。
但目前又出现新问题:短接绿黑线可以正常启动,但如果快速断掉再短接,则不能启动,此时494的4脚为高电平。而如果断掉稍等一下再短接,则又可以启动。请问又当如何?

网友:
有没有保护电路的呀

网友A:
开机电路有软启动的了。你这种情况或有可能是软启动电路未复原,又或者有些电容器未完全放电,总的来说你这个电源是修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机电路有软启动的了。你这种情况或有可能是软启动电路未复原,又或者有些电容器未完全放电,总的来说你 ...

不能快速再启动,我觉得也是一种病啊,昨天下午我又试了好几个电源,快速重新启动都没有问题的。

网友:
估计是输出部分的电容老化,充放电比较慢吧,如果这个电源使用超过3年就把电容都换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快速再启动,我觉得也是一种病啊,昨天下午我又试了好几个电源,快速重新启动都没有问题的。

带上负载再试试吧。空载容易导致保护。

网友:
换个949试下

补充内容 (2012-2-27 23:30):

949?????还是494???

网友C:
5VSB有电压吗?

您根本没有看清楚原文

qiyidiannao2011 -1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5VSB有电压吗?

短接绿黑线?不就是开机吗?绿色的5V电压是有,紫色5VSB提供的

网友:
我也有1个像楼主这样现象的金河田电源,查出STC945损坏,更换后仍然无法唤醒电源!!!

网友:
先换一下13007或者13009试一下咯

电源都可以使用了,还要换主开关管??。。。。

网友D:
测量13007两管是不是有一个已经坏了,或者次级推动级的哪两个2SC945是不是有一个坏掉了,    有时,就这故障,就是这地方电路坏的原因.

网友(点评):
已经修好,是一个推动管坏了,换掉。但如果启动后快速断掉再短接绿黑线又会造成不能成功启动,必须得停一会再短接才可以正常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量13007两管是不是有一个已经坏了,或者次级推动级的哪两个2SC945是不是有一个坏掉了,    有时,就这故障,就 ...

在辅助电路中后级整流的二极管有一路是:5V输出,有一路是:12V输出,看看两路的输出处的电解电容是不是有一个有点坏了,就是容量不够了,也可能有出现这个的。

网友:
很高深的问题

网友:
如果杂牌电源有软启动,不知品牌电源有什么。

网友:
我的杂牌和你差不多   短接后494 高电平  该怎么修??

网友:
查一下494的3脚反馈电压,如果这个脚的电压不稳定也会出现启动问题,影响3脚的反馈是二只50V1U的小电解`,另负5、-12V的电容也影响到反馈的速度

网友:
新手,进来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