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K9N不加电

楼主(2012-02-25):
今天接到一同行主板,说不加电了,叫我帮修一下。接过主板看了一下是V星的K9N   (MS-7260)  AM2的板子。 先用表测了下电源口各电压对地值,无短路的地方。接上电源试机。上诊断卡,发现无3VSB。测开关键无高电平。目测发现VSC8601网卡芯片有明显发黄烧毁痕迹!测示发现供电对地短路。用风枪吹下后,接上电源还是没有3VSB 查电路图发现3VSB是经过一个复合场管Q29(P07D03LVG)由5VSB经V星开机专用芯片MS-6G控制产生3VSB,。测示发现场管击穿。因没有同型号场管用APM7313代换后上电测示,3VSB正常了,。测开机键也有高电平了。装上内存,CPU开机跑码。正常显示!

网友:
这么好没烧到芯片

网友:
牛啊 看不懂电路图‘

网友:
是啊。M6居然没有烧。不过网卡挂了。没找到合适型号,用了一个PCI的。呵呵

网友:
牛人 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