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白白的问题 固件是什么?

楼主(2012-02-25):
固件时软件还是硬件啊?还是一块芯片?大芯片小芯片?

网友:
固件是软件,类似于BIOS那样的软件,所有软件都要依附在硬件上。可以放在芯片里,可以放在盘片上。

网友A:
谢谢
那是一般硬盘上的一个大芯片 一个小芯片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
那是一般硬盘上的一个大芯片 一个小芯片吗

硬盘固件有的有小芯片,有的直接在主控芯片里,部分在芯片里,还有很多的部分在盘片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硬盘固件有的有小芯片,有的直接在主控芯片里,部分在芯片里,还有很多的部分在盘片上。

在盘片上?是写在硬盘里吗?那一格式化难道没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盘片上?是写在硬盘里吗?那一格式化难道没事吗

盘片分工作区,那个你能格式化。另一个是服务区,那个一般用户是不可能触及的,只有类似工厂的设备或专用软件才能动它,比如PC3000之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盘片分工作区,那个你能格式化。另一个是服务区,那个一般用户是不可能触及的,只有类似工厂的设备或专用 ...

固件丢了 必须用PC3000之类的专业工具才能刷吗?

网友(点评):
废话,不用专用工具你能看到?,不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固件丢了 必须用PC3000之类的专业工具才能刷吗?

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固件丢了 必须用PC3000之类的专业工具才能刷吗?

必须用PC3000或者效率源等工具写

网友:
固件是存放在盘片上,是在0磁道之前的,又称为负道,服务区,固件区等。固件由许多模块组成,不同模块,重要性也不一样。

网友:
那是一般硬盘上的一个大芯片 一个小芯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