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 不触发

楼主(2012-02-25):
3  5 V正常   ON/OFFBTN#无电压     51_ON# 无电压。EN-ON电压正常。R242一边为3V一边为0。56V   这图上所有键都是正常的。。。不知道51_ON# 是那里发出的?  现在无从下手。那位大师给个见意。。。。

网友:
R242电阻正常吗

网友:
不触发不一定只是这一部分的问题,还有EC,bios等,都可能导致不触发

网友:
首先查下EC的工作条件满足了没有

网友:
51ON#这个是电池电路啦,是电池BATT+通过二极管降压后经过电阻分压的得来的,你可以看看电池电压有没有出来,这个故障比较简单的。祝你成功!

网友:
一般情况是这样的一个降压RLS4148_LL34-2型号的二极管

网友:
呵呵。。下班了。明天继续。。谢谢。。我也想是修的方向错拉

网友:
正常。。。进水的机器。。。进水的地方就是我上面图纸的地方。

网友A:
这几天也在头疼进水的机器,修亮一台宏基4730z换了很多芯片,补了几根线,但是现在问题是,放电影一全屏就会断电,不全屏的话怎么看都没事,郁闷只能明天接着搞,要不成本都老不会来。

网友B:
按照仁宝的设计待机的时候51_ON是由设配器经过分压提供的,按开机按后才会有Ec来控制的,你检查一下待机时51_ON有吗?

网友:
在没按开同键前量开机键处电压应是16点几伏,看样子是51-ON这条线路的事,这里没有电压否则是不会触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几天也在头疼进水的机器,修亮一台宏基4730z换了很多芯片,补了几根线,但是现在问题是,放电影一全屏就会 ...

就是就是。还好我不是老板。。不必为成本担心。嘻嘻。。。我这台机器是商家的。收不起价格。   做我们这行。通常性的给商家找钱。。。还不能得罪他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照仁宝的设计待机的时候51_ON是由设配器经过分压提供的,按开机按后才会有Ec来控制的,你检查一下待机时5 ...

没有。待机3 V 5V有。。。就是找不到51-ON是那里发出的。如果其它地方有51-ON电压。。飞根线应该就要好。就是其它地方没有这电压。说明这电压跟本没出来。。头晕  头晕。。 这几天接的机器都修着头晕。昨天一台HP6535BAMD的。能跑码。因该是不跑U那通病。把机器一折开。上电。就自动开机。跑0。18的电流。。一测。5V电杆阻值为16欧。烧机。发现TPS51117发烫。换了。待机0。07 。按下开关跑0。08。修了一天。无结果。。。。。。头晕啊。这倒眉吹的

网友:
有时候手风背了就闲一会了

网友:
谢谢大家。。问题已解决了。把D5的2角挑开。电压一下就出来完了。在焊上。完工。开机正常。  就要没弄清楚原理。

网友:
刷BIOS试一下。

网友:
  D5 2 脚是不是虚焊了。
51——ON# 正常是17V 左右 比主供电19V 少1.5V , 这里用了D6 降压二极管。

网友:
  D5 2 脚是不是虚焊了。
51——ON# 正常是17V 左右 比主供电19V 少1.5V , 这里用了D6 降压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