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源和机箱电源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2-02-25):
液晶电源 液晶电视电源 机箱电源有什么区别?修的时候一样吗?我懂液晶显示器的电源 但看电视和机箱电源有点不一样。

网友A:
机箱电源输出电压多,功率大,当然最复杂。液晶只输出一两种电压,功率也小,比台式机电源简单得多。原理都差不多,无非是降压整流滤波。

网友:
液晶显示器的电源最简单。就只有一到两路供电。液晶电源的电源功率大。而且加了PFC电路。机箱的ATX电源,没有什么维修价值。一般都是换新。

网友:
原理差不多  无非是多了一些东西  多摸摸就会了

网友:
液晶电源有两个PWM电路 机箱好像就一个

网友(点评):
你把高压板也算在内了吧?

网友:
电源大同小异  相比之下液晶显示器电源,机箱电压简单点  液晶电视电源还是很复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箱电源输出电压多,功率大,当然最复杂。液晶只输出一两种电压,功率也小,比台式机电源简单得多。原理都 ...

这话不全对。atx电源从几十到上千块钱的都有,液晶电视品牌的比杂牌的复杂,说到底的还是价钱越贵就越复杂。

网友:
功率不一样大 价格不一样 就这个区别

网友B:
是不是由于ATX电源的复杂性与价格相对便宜,所以没有维修的价值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由于ATX电源的复杂性与价格相对便宜,所以没有维修的价值呢?

一个便宜点的新的电源才几十 没法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便宜点的新的电源才几十 没法修

几十的电源都是假PFC,无EMI,这种电源没有修的价值,但是修的块而且多,也是利润,你总不可能进价几十就卖几十 不赚钱了?卖给客户不还是要80块,修下30,你看客户怎么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