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AMD显卡绝密资料,均为经验真实编写,强烈请求转正。

楼主(2012-02-25):
显卡烧机,维修步骤:
    第一步:检查线路板、元器件烧坏程度,是否可维修;如果不可维修或没有维修价值,检查线路板严重烧坏无法修复, 报废,如果可维修,则进行第二步,,,
    第二步:拆除烧坏元件,看能否恢复其对地阻值,如果不可以恢复,测量烧坏部位的整条供电通路是否有连锡、连铜皮、元器件反向、对地短路等现象,如果可以恢复,则进行第三步,,
    第三步:更换新器件后电压是否恢复正常,如果不可以恢复电压正常,则检查电源IC (脉宽调制)外围是否少料、错料,输出波形是否正常,调整管是否烧坏, 被供电元器件是否不良、导致过流烧坏电源部位,如果可以恢复,则进行第四步,,,
    第四步:通电全检,有无其它关联器件损坏
重点注意:未找出确切原因时、不可上测架测试,以免烧坏主板.重装ASIC《GPU》、RAM前须确认电压已修复

网友:
垃圾资料。。。。。。

网友:
楼主火星来的吧,地球人都知道的东西,被你搞的那么绝密。。。

网友:
一般般     哈哈哈

网友:
加油啊!!!!顶哦!!!!!

直流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