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坏的IC 和电阻求型号·

楼主(2012-02-25):
电源板型号是E131175 19现代显示器。电源IC只能看到几位数字 P13....下面是PFKG 电阻是开关管S极到电源IC2脚的贴片电阻。然后是一个接地的贴片电阻(烧的看不清了)经过一个10欧的色环电阻到电源IC的5脚 请问这俩个贴片电阻是多大的? ?????
显示器

网友:
求俩个红圈里的电阻 是多大的 还有IC型号是啥?

网友:
P1337 G极对地电阻10K S极反馈电阻1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