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不能用

楼主(2012-02-25):
夏普笔记本  四个USB 不能 正常使用  用USB鼠标发现灯不良 在系统下提示无法识别USB   测有5V供电   对地阻值正常  。南桥是SB460

网友:
数据线量了吗?不正常的话建议更换南桥或加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地阻值正常

看看有没钳位保护的芯片,拿掉直接连供电试试,就是直接连通。

网友:
查下USB供电吧,把USB的电流加大,有些是电流不足引起的故障。

网友:
查一下USB48M 时钟,有就换个南桥试试吧

网友:
先干桥试试吧。不行就换个桥在试试。上次一联想SL410K的3个USB都不能用。没5V。一查是管子被击穿了。直接拉根了两根线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