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倒霉!这样的盘什么办?

楼主(2012-02-25):
今天有人拿来一台主机加内存条,先开机一切正常,拿来新内存条放上,开机,报警,拿出来擦了擦金手指放回,再开机,显示了,但进不得系统了,提示WINDOWS什么文件损坏。。。试试拿掉新加的内存条,还是一样,完了,客人说硬盘里有很多重要的东西(桌面上也有很多)。。。重启进PE系统,完了,C盘里部分文件还在,就是那个”桌面“文件夹不见;D盘正常;E、F打开提示”请格式化"... 客人火了,说找不出来就要我赔100块钱,我说机子先放我这,慢慢给你找回,但现在不知道用什么工具可以找回的. 烦!

哎,,,一般我都是这样操作的 拔掉硬盘,等点亮后没有问题就关机 方才然后再插上硬盘进系统的。。。这样不就出现你这样问题麻烦事了。。。 祝你好运 尽户数据!!!
插拔内存不会丢数据的,"桌面"文件夹不一定在C盘,仔细搜索,会找到的.

网友:
不要乱动,进PE用分区软件找回分区就行。(DiskGenius(硬盘分区软件)现在PE系统都会带这个软件。
打开这个软件后第二行有一个“搜索分区”,你进行搜索就好了。搜到了保存重启就行。

网友:
在RAW格式盘符上点右键,选 属性,再选安全,将无用的用户删除,添加自己的用户名,再改一下权限即可。若无安全选项,可以在文件夹选项(打开我的电脑,选工具菜单,再选文件夹选项) 中,去掉“使用简单文件共享”前的勾,即可在NTFS格式的盘中点右键,属性菜单中显示安全选项。
二、进“控制面板”找到“管理工具”,将其打开,在将“本地安全策略”打开,在将“安全选项”打开,在右面窗口找到“网络访问:本地帐户的共享和安全模 式”后的“仅来宾”改为“经典”,退出回到我的电脑,在D盘上点右键找“安全”标签,将其乱码删掉,然后添加本计算机的用户即可。
三、1、使用EasyRecovery Pro 6.06,选择数据恢复Advanced Recovery(选用高级选项自定义数据恢复功能);
2、选择已变为RAW格式的盘符,点击下角的高级选项;
3、在文件系统扫描中,文件系统选“NTFS",点高级扫描,选择右下角的“高级选项”,把簇大小和数据起始位置都设为0;
4、点击分区设置,使用MFT方式(这点一定不能错);然后确定;
5、点击下一步,开始扫描文件系统,然后就是等,要的时间比较长,要耐心。完成后就会发现找到了一个NTFS的盘符,再点击找到的盘符,开始扫描;
6、扫描完成后你就会发现所有的文件都已找到,然后点击恢复,选择一个可用的盘来存你恢复的文件就行;
7、最后格式化出问题的盘 把恢复的文件拷回去 OK 一切都完好如初。

网友(点评):
RAW已经用易我分区医生搞定,现在的麻烦是系统盘丢失的桌面文件什么找回

网友:
试试3楼的看看

网友:
RAW已经用易我分区医生搞定,现在的麻烦是系统盘丢失的桌面文件什么找回

网友:
如果不是你误操作引起的,单纯分区错误的话好解决,就怕是因硬盘坏道引起的就麻烦些

网友(点评):
客人刚拿机子来时,我们开机进系统看过,桌面是有好多文件。

网友:
运气确实不好,如果,没有坏道的话,用数据恢复软件,应该可以直接访问桌面的文件夹。

网友(点评):
用MHDD扫,没有坏道,请问版主用什么软件可能访问那个文件夹?

网友:
这根本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种数据丢失, 你可以完全说是自然的, 为什么要往自己身上揽责任呢

网友(点评):
机子刚拿来时都好好的,

网友:
感觉楼主有点被坑的感觉....

网友:
直接跟它说~~这故障根本不是你造成的,你插内存哪会造成这些故障,你插内存的时候他也在场,什么都没动过,怕什么啊.

网友(点评):
对于一些不懂的人这就很难说了

网友:
用 R-STUDIO可以直接看到桌面目录的。

网友:
看看桌面是不是在c盘的   有很多在d盘

网友:
用EasyRecovery软件试试

网友:
分区表坏了,用diskgenius找回分区表

网友:
学习了 。。。下次遇到这种情况 有个方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