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问题,有谁能解释?

楼主(2012-02-25):
一块E42L的板子,进水,无待机,清理加焊,待机0.04A,按开关能触发,触发后电流还是0.04A,一动也不动,几秒后,开机灯灭,电流还是0.04A。开机后除了3V5V,一个电压也没有。但是。只要按开关后没掉电之前,用表笔碰下晶振,电流一下就上到0.42,测量板子上的电压, 全部都有,而且还是正常的,就连CPU的好信号都有,只没有CPU的复位和时钟信号。并且很稳定,不掉电,就是不明白,怎么用表笔碰下晶振就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碰南桥的晶振吗,,机器是不是进水了,进南桥里面了,,,做一下就会好

网友:
碰的那个晶振,像南桥这种 碰一下正常一下,复位肯定不会出的.加焊下 不行只有考虑换一个了.

网友:
呵呵,是南桥的晶振,可我把晶振,谐振电容,南桥都换了也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
如此神奇的问题 期待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