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 G A

楼主(2012-02-25):
用BGA作显卡或者桥的时候    用镊子动一下还是不动的成功率高一些??

网友:
当然动一下更好。但是不要用镊子,用长一点的一字螺丝刀。用镊子的话还要分出注意力来给镊子的弹性。
我说的是加焊,做新桥或重植时我没有动过。

网友:
如果不动会怎么样????

网友:
我在学习的时候加焊和做桥的时候不推,拆桥的时候才推

网友:
我用土炮加焊的时候动了失败,没动成功。

不动可以看光泽和下沉情况判断的,并不是非动不可。手上把握不好的话,一动就OVER。

网友:
如果桥下面的珠很细小很密的那种,还是不要动的好,否则如果是加焊或是做新桥,会以失败而告终

网友:
我一般只要一动就会连锡的,最好别动